naza四轴自转有偏移咋整?

楼主(2014-08-22):
XA650机架,naza v1飞控,悬停时如果绕z轴旋转不是绕飞机中轴线转,而是由大约1米的偏移,请教各位为什么啊???

网友:
在水準內正常現象,gps搜星數越多越穩定
悬停精度(GPS模式)
垂直方向:±0.8m
水平方向:±2.5m

网友A:
电机不水平!GPS位置参数填的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水平!GPS位置参数填的不准确!

谢谢啊,我觉得电机不水平非常有可能,但是GPS参数不应该错。

网友:
电机不水平,GPS位置检查符号是否错了,以及是否足够精确
另外,如果是左转朝左偏移,右转朝右偏移,请重做飞控IMU高级校准。做的时候要保证飞控绝对水平(用水平仪)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你的电机桨叶是否水平?飞机的重心点?GPS的XYZ轴数据是否 有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你的电机桨叶是否水平?飞机的重心点?GPS的XYZ轴数据是否 有填写~?

谢谢大僵的提醒,不过我有个问题请教,你们在填写GPS数据时,重心位置是否按四轴中心版的高度考虑,XY都能弄准,但是z按理说是相对重心的位置,可是重心的位置在挂上电池后不一定在中心版的高度位置,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僵的提醒,不过我有个问题请教,你们在填写GPS数据时,重心位置是否按四轴中心版的高度考虑,XY都 ...

楼主你好!GPS Z轴数据是相对重心点的数值,如果重心点不在中心位置,需做相应地平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