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4(680)朗宇4110电机400kv配多大的桨

楼主(2014-08-22):
H4(680)朗宇4110电机400kv配多大的桨比较合适

网友:
轴距680的话最大只能上13寸桨

网友:
1555 或者1447

网友:
看官方数据6s带1238已经好强了,单个最大拉力达到2300g

网友A:
按理说12-15都行。我没试过,有人说,风小用15航时长。风大用12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12-15都行。我没试过,有人说,风小用15航时长。风大用12弄稳定

14寸貌似不是很合适,对吗

网友:
按你这电机的KV值,若果机架支持的话,你可以装到15寸的桨,甚至可以装到17寸,我的4108,KV380的可以装到17寸,KV400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H4 680鏈

网友:
涓婁竴寮

网友:
为啥上面乱码,手机没人权么!

网友:
我也纠结有用15还是再大点的。我350KV电机挂微单。650机架。目前用1460木浆,5000电池,DYS云台,挂5N。走航线飞12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寸貌似不是很合适,对吗

温度问题,不过这是别人测,你自己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问题,不过这是别人测,你自己可以试试

恩,我就是看到这温度,被吓到了。手里都买了好几副14的。想换成15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就是看到这温度,被吓到了。手里都买了好几副14的。想换成15的了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怕,人家已经说明了温度是在全速下10分钟测的,你应该不会这么暴力的对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怕,人家已经说明了温度是在全速下10分钟测的,你应该不会这么暴力的对它吧

好的,多谢,我自己实践实践!

网友B:
我用的apc 1555   不太抗风  风噪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pc 1555   不太抗风  风噪风大

抗风是小桨好

网友:
我用的DJI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