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H3-3D 雲台版後置控桿不能線性上下

楼主(2014-08-22):
請問我新購入Phantom 2 H3-3D 雲台版後置控桿不能線性上下移動只能向前和向下,我己做了調控功能,沒法中途停止.......大家可幫忙解答嗎謝

网友A:
请在RC调参软件校准所有摇杆及X1通道,然后在PT2里校准x1通道。

楼主:
好的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在RC调参软件校准所有摇杆及X1通道,然后在PT2里校准x1通道。

问一下 V2  配 ODS 和 HD3D 需要购买哪些设备,,什么HD3D要 带 GCU 不懂,什么 HD3D标准版 ,,精灵2 HD3D ,太乱了。

网友:
V2配OSD需要购买的是H3-3D的标准版,此版本是带GCU的。因为精灵内置了GCU所以就有了定制版的H3-3D(无G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