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喷漆一问

楼主(2014-08-22):
请问各位有沒有用过保赐利喷漆?先搖了兩分鐘,每隔半小时至一小时才喷一次,表面不黏手才喷,共喷了六至七次,隔了三星期后,貼膠紙喷另一颜色。當把膠紙除下時,發現被膠紙黏過的漆油部分皺起来了,好像裡面不乾。請問現在怎樣解決問題?是在那出現問題?有用过的请教导,謝謝!

网友A:
手喷漆太软了,我第一次也是你那样。第二个船我喷=薄点感觉好点,不过还是悲剧,放个海绵垫船底,垫的哪里龟裂了,所以想模型好看还是要要好点的喷漆。

网友B:
这种自喷漆是这样的,外干里面软。我船底喷好漆,过了1个月,把船搁在船架上,船架还是会把船底上的漆压出一条痕迹。最好用硝基喷漆,几分钟就干。当天就相当硬,用指甲也压不出痕来。不过硝基漆至少1KG一桶起售。

网友C:
我直接用丙烯颜料涂

网友:
丙烯颜料用喷枪喷,干了以后罩几遍清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