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装一架八轴航拍机,请教高手指点详细优化配置方案 ...
自己想装一架八轴航拍机,请教高手指点详细优化配置方案及飞控调试要点

楼主(2014-08-22):
本人玩过几年450电直,现想装一架八轴
航拍
机,体验和学习一下组装、调试多轴的过程,请教高手指点八轴详细优化配置方案及飞控调试要点,多谢!

网友A:
体验的话没必要搞8轴吧。不排除LZ是土豪

网友B:
体验的话装个六轴就行,八轴的飞控比六轴的要求就高多了,价格也高多了

网友C:
出个伞折八轴带动力,明盘价¥600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3267&extra=

网友D:
楼主,八轴,六轴,效率低,浪费钱。四轴650够了

网友E:
我也玩了几年直机,后来转多轴。给你建议:先上四轴,轴距450/550左右就行,或者直接精灵2,玩好了,再上6轴、8轴不迟。原因嘛,很简单,你玩过直机,我就给你打直机的比方:先上手450,玩好了再上500、600、700都行,玩得再好的,至少都会有一架450练手,而且方便携带,600、700是带劲,一则入门花费大,再则危险性也大,当然多轴安全简单多了,还是投资问题。四轴也是必要的,以后你就知道了,便携性很重要,6轴8轴出门可不是简单的事,四轴背着就走了,所以投资不会浪费的。

网友E:
如果你一心想要大的,觉得精灵2小了,不够气派,也可以考虑一下“ 烟台007模型原创XC600 H4折叠四轴机架 多轴 航拍机” ,可以折叠,轴距也够大,稳定性抗风性好些,便携性很好,一个450直机的箱子,什么都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