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向右侧翻是为什么

楼主(2014-08-22):
如题

楼主:
一加油向右侧翻

楼主:
主轴没有弯啊

网友A:
我的是升空后会向左侧翻, 发现竟然是遥控的问题,模拟器上也会这种情况,所以果断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升空后会向左侧翻, 发现竟然是遥控的问题,模拟器上也会这种情况,所以果断换控

kd7-2的控

网友A:
我是用凤凰模拟里调个遥控器出来看的,它会自动向左打满舵 所以就翻了  你可以看我的贴里视屏

网友B:
我用V2飞控,试机时就向右侧翻,结果是飞控的通道接错线M1和M2对换,你电脑调参时测试每一个电机是不是对应的电机在动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2飞控,试机时就向右侧翻,结果是飞控的通道接错线M1和M2对换,你电脑调参时测试每一个电机是不是对应 ...

我是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凤凰模拟里调个遥控器出来看的,它会自动向左打满舵 所以就翻了  你可以看我的贴里视屏

我是有副翼

网友C:
打熄火推油门,看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向上移动,如果不是,重新检查舵机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控的设置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F450(四轴),这样你要看你的十字盘是不是水平,不是水平你就调成水平就行,不过一般6通飞机起飞时都要调整方向的

网友D:
陀螺仪的自纠有没有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熄火推油门,看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向上移动,如果不是,重新检查舵机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控的设置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的自纠有没有反方向

这个是空载时的 正常的

网友C:
有副翼侧翻和陀螺仪没关系(你不会装了三轴陀螺仪吧)
静态检查十字盘运动方向正确(螺距、副翼、升降动作完全与杆的方向一致),起飞就不应该侧翻
如果向左侧翻是操作问题,有副翼起飞时要带右副翼杆量的,向右侧翻毫无道理
上个起飞的视频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侧翻和陀螺仪没关系(你不会装了三轴陀螺仪吧)
静态检查十字盘运动方向正确(螺距、副翼、升降动作 ...

没有三轴陀螺仪 静态时正确的 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侧翻和陀螺仪没关系(你不会装了三轴陀螺仪吧)
静态检查十字盘运动方向正确(螺距、副翼、升降动作 ...

您帮忙看看

楼主:
定下 别沉了

网友E:
1.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下.中.上三段),2.提起旋翼头看看尾巴是否太重,3.检查尾舵机中立点. 是否在锁尾模式. 锁尾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下.中.上三段),2.提起旋翼头看看尾巴是否太重,3.检查尾舵机中立点. 是否在锁尾模 ...

嘿 我搞定了 不侧翻了
把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成一样 了
现在就有点微微的左飘

网友C:
十字盘没调好,推螺距不平。重新调一下吧,先调中点0螺距水平,再调舵机行程量达到最大正负螺距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没调好,推螺距不平。重新调一下吧,先调中点0螺距水平,再调舵机行程量达到最大正负螺距水平

好了现在

网友:
鑸垫満姝e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