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灵2的电池装进去有阻力?

楼主(2014-08-22):
感觉装的时候阻力大,像是鼓包了不好装似得,你们的也这样吗?我三个电池都是感觉阻力大,往里推不使劲推不进去..

网友A:
电池应该是很硬的,如果按上去软软的话那就是鼓包了,返厂维修比较合适,应该有保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是很硬的,如果按上去软软的话那就是鼓包了,返厂维修比较合适,应该有保修吧

不是,电池没有问题,就是感觉装的时候比较麻烦。因为都是新电池

网友:
你看看你云台是不是上在机架上得螺丝过长。。。。。。。。

网友B:
第一次是有点紧的 插拔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是有点紧的 插拔几次就好了

我第一次没啥问题,就是越来越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没啥问题,就是越来越紧...

估计是有点鼓了……节哀吧
放电不要每次都放干净
留五分之一余量

网友:
拿游标卡尺量下哪里问题,应该能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