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掉水里了,奉上个以前的视频

楼主(2014-08-22):
机机掉水里了,狗没死,视频文件还在,就是不能播放看来修复不了了,谢谢大家帮助!奉上个以前的视频:http://www.tudou.com/v/fHYRPDa-BAs/&resourceId=422731398_04_02_99&tid=0==.html

网友:
貌似没法,我也碰到过

网友A:
什么叫没法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没法播放?

就是播放软件不认它

网友:
文件已损坏,没有法子抢救,你换个播放器试试吧!

网友B:
着电脑维修数据恢复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用360U盘修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电脑维修数据恢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用360U盘修复试试看

谢谢!

网友:
结果怎样?

网友:
装在狗里修复

网友:
其实数据卡一般是防水的,我上次一个JJ掉水里沉了,几天后找人打捞出来,卡还是好的

网友D:
是没有播放结束时间 视频文件没有形成结束指令 引导项不完整  从而未不能正确识别和播放
下载一个格式工厂 把损坏的文件 进行格式转换 往低级格式转换 例如avi 往3gp 等转换  一半情况下可以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有播放结束时间 视频文件没有形成结束指令 引导项不完整  从而未不能正确识别和播放
下载一个格式工 ...

谢谢兄弟,3GP也导不出来,看来没救了

楼主:
怎么修复,详细点的说明吗?

网友:
卡不怕水啊。。。。。。。。

楼主:
修复不了,谢谢!

网友(2014-10-21):
楼主V2216电机还出吗

网友(2014-12-29):
楼主。给我的富斯接收机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