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怎么解锁PixHawk

楼主(2014-08-22):
线路都连接好了  也笑准了 就是无法解锁,是不是遥控器还要针对PixHawk是不是遥控器还要针对设置阿?该怎么设置阿

网友:
安全掣解鎖了吗?

楼主:
点了阿  现在是蓝等闪  因为我没有装GPS  我看官网上Pixhawk指示灯的含义
  • 红灯蓝灯闪初始化中。 请稍等。
  • 黄灯双闪: 错误。 系统拒绝解锁。
  • 蓝灯闪已加锁,GPS搜星中。 自动导航,悬停,还有返回出发点模式需要GPS锁定。
  • 绿灯闪已加锁,GPS锁定已获得。 准备解锁。 从加锁状态解锁时,会有***的两次响声提示。
  • 绿灯长亮单次长响:GPS锁定并且解锁。 准备起飞!
  • 黄灯闪: 遥控故障保护被激活。
  • 黄灯闪***重复响:电池故障保护被激活。
  • 黄灯蓝灯闪高-高-高-低响 GPS数据异常或者GPS故障保护被激活
难道不装GPS就不能解锁吗?

网友A:
那个安全按钮要长亮才可以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安全按钮要长亮才可以解锁的

点了  是常亮,可是就是不能解锁

网友:
你校准过遥控器了吗..再地面站里

网友:
如果遥控也较准了,就看看地面站怎么提示吧.是否使能了解锁GPS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