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田宫豹2A6 请问怎样设置电子部分!

楼主(2014-08-22):
经过漫长是时间快2年我的豹2终于画上了句号!美中不足的是电子部分没设置好!只有前后左右,炮上下!没机枪,和开炮!
请教各位指点,怎样才可以把所有的功能展现出来!(控是福特吧,安装图纸上要求的控)
对了明天献上照片!

网友A:
需要先动机械微调然后再动摇杆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动机械微调然后再动摇杆才行吧

看到兄弟的头像了也有个田的豹2,可以给我说的详细点吗,说明书上的那个日文搞不懂!麻烦兄台讲讲

网友:
鎵撶偖锛屽彸涓婅竟鐨勫井璋冩嫧鍒颁笂闈紝鎷夋潌涓婇

网友:
右边上微调拨到最上或最下,摇杆向上退或向下推,分别是打炮和机枪

网友:
遥控如果是机械式的微调上下到最大。电子式的最好先调到范围120为最大,再上下微调

楼主:
好明天一定!就是按照图纸接上了!开电源,
开控的电源就自己启动了。灯什么的要自己按电调上的按键才出来!
只有前后左右,上下,开不起跑和机枪!请教这种情况该怎样重新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明天一定!就是按照图纸接上了!开电源,
开控的电源就自己启动了。灯什么的要自己按电调上的按键才出 ...

你需要先动机械微调才行  或者 通过设置将舵量设置为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动机械微调才行  或者 通过设置将舵量设置为120%

好的谢谢!明天再好好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动机械微调才行  或者 通过设置将舵量设置为120%

谢谢兄弟照你说的设置了一遍就可以了!真心感谢你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