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R617FS+naza v2无法设置飞控失控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T8fg+R617FS(非Sbus接收机,用的传统接收机设置方式,无法关控无法直接跳到失控保护)

t8fg在7ch下无法设置fail safe除3通道外的失控设置,就造成无法设置3档开关的失控保护(GPS姿态手动三档开关设置正常)
在MULT下可以设置各通道fail safe,可naza v2无法识别mult模式下的遥控信号。。。行程校准都无法识别摇杆输入

请问大家。。这个,怎么破。。

网友A:
楼主。。你弄错了。。。R617FS就是个7通道接收机,只能工作在T8fg的7通道模式,是接收机不支持遥控器的mult模式,跟飞控一毛钱关系都木有。
只能换8通道接收机,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弄错了。。。R617FS就是个7通道接收机,只能工作在T8fg的7通道模式,是接收机不支持遥控器的mult ...

那8fg在7ch下无法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8fg在7ch下无法设置吗

T8FG支持任何模式和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只是R617FS就支持3通道的失控保护而已。跟发射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支持任何模式和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只是R617FS就支持3通道的失控保护而已。跟发射机没关系 ...

原来是617的问题,不过好像可以这样吧,617只设3ch  设定一个缓降的油门值,应该跟飞控的失控降落功能差不多了。。。少了失控返航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