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打颤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2):
30A  xxd电调  2208电机  接通开遥控推油门时电机转一点转一点   是怎么回事高手解答一下
  原来是电机香蕉接头虚汗了

网友A:
新的吗?如果是新的,恭喜你,很可能是螺丝太长给电机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吗?如果是新的,恭喜你,很可能是螺丝太长给电机装坏了

二手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的电机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吧

怎么设置 新手不会弄  买了两个电机一个可以用  一个就打颤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新手不会弄  买了两个电机一个可以用  一个就打颤

网上搜索一下吧,打字太长了,换一下电机试试,看看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B:
你收到的是云台电机吧   是不是收错了??

网友:
二手的估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收到的是云台电机吧   是不是收错了??

不是云台电机

网友:
很有可能是坏了。缺了一项!三项烧掉一项就这样子。

网友:
二手的很难讲。

网友C:
我最早就是用XXD套装的,推油门会出现某个或者某几个不转,或者一卡一卡的左右颤动,所以每次都是猛推油,直到4个都转才飞起来,后来干脆换了铂金,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早就是用XXD套装的,推油门会出现某个或者某几个不转,或者一卡一卡的左右颤动,所以每次都是猛推油, ...

可是换了个2212电机就正常啊 可能是电机坏了吧哎二手无好货

网友D:
看来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电机有问题

我也感觉电机坏了  边转边叫 颤抖的厉害

网友E:
估计是电机缺相,有可能是接头虚焊。

网友:
缺相,电机坏了可能性大些。
岔开维修就好了,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机缺相,有可能是接头虚焊。

嗯     电机线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黑了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