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飞越680PRO,星期天测试悬停时保护小孩降落脚架炸断两根,电池轻微变形悲剧!

楼主(2014-08-22):
泡论坛两个月了,从不知道玉兔是什么,到开始慢慢的了解航模,月初组装了一架250用NAZA M V2试飞,在摔掉一个玻纤版后,又组装了一个碳纤版的,试飞觉得不错,终于上个星期六开始组装飞越680PRO,准备明天首飞,

配置:
机架:飞越680PRO
飞控:NAZA M V2
电机:朗宇4108 KV380
电调:好盈30A铂金
摇控:华科尔D10
10000的电池和1355桨   无负载 3.3KG  不知道这样的配置能留空多长时间,各位大神算算

星期六飞了一次,星期天小孩子太多,基本上在做悬停测试,
结果为保护小孩子降落太快炸了,损失两个脚架碳管,电池轻微变形....

大概1米2米高度做悬停的时候,一个4岁多的小孩子直接往机机下面跑,一个人测试,真悲催,相机也忘带卡,没有录像

电池这样了会有影响吧........

电压显示还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20-25分钟。

楼主:
刚刚开始冲电,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才冲完,1.4A .......悲剧了,

网友A:
看好你  记得飞前检查和校准   按4108的官方数据算   电池电量放出80%  电机效率打八折
25.83分钟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你  记得飞前检查和校准   按4108的官方数据算   电池电量放出80%  电机效率打八折
25.83分钟最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你  记得飞前检查和校准   按4108的官方数据算   电池电量放出80%  电机效率打八折
25.83分钟最少 ...

今天天公不作美,飞着飞着就下雨了,第一个起落飞十了大约14分钟,第二个起落没记时间,BB响设3.7 ,20分钟随便都有,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算的理论时间,大哥能告诉我吗?

楼主: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下个星期放飞行照片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天公不作美,飞着飞着就下雨了,第一个起落飞十了大约14分钟,第二个起落没记时间,BB响设3.7 ,20分 ...

测悬停电流和充进电量就能很准确的计算出你飞机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悬停电流和充进电量就能很准确的计算出你飞机的效率

不会测试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你  记得飞前检查和校准   按4108的官方数据算   电池电量放出80%  电机效率打八折
25.83分钟最少 ...

25.83分钟已经超过,今天26分07秒,3.7伏还没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83分钟已经超过,今天26分07秒,3.7伏还没报警

60/(起飞重量/(电压*电池容量*效率))
我对电机的效率一般打八折,电池一般放电到3.7能冲进八成容量
这样能算出大概的时间
悬停时间测试以后可以用电池冲进电量和悬停时长算出电机的效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主要是有些家长素质不高,孩子跑来跑去根本不管,看到自己孩子随便动别人飞机也视而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有些家长素质不高,孩子跑来跑去根本不管,看到自己孩子随便动别人飞机也视而不见!

是啊,那家长人影都见不着,加上电池就快飞没电了,真挡心孩子刚跑过的时候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起飞重量/(电压*电池容量*效率))
我对电机的效率一般打八折,电池一般放电到3.7能冲进八成容量
这 ...

好的,谢谢你,我下次再试,只是对电池有点阴影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下次再试,只是对电池有点阴影了,....会不会有影响

电池形变,安全起见最好发回厂家检测,或者更换。
影响性能事小,安全隐患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形变,安全起见最好发回厂家检测,或者更换。
影响性能事小,安全隐患事大

好吧,明天寄回商家维修,才飞两天,...........

网友:
建议你把脚架的10MM碳管换成铝管,飞越这碳管只有0.5MM不到,而飞客的10MM有1MM+厚,但是还是建议你换成铝管,软一些,有形变适合脚架。

网友:
远离熊孩子

网友D:
电池没事
变形很大也没事

网友:
无知的小孩很可怕,更怕的是自以为是的小孩。我碰到过……

网友E:
LZ请问这个配置全部下来多少钱?

网友F:
哥们  和你配置差不多  你的稳定么  手下参数吧  我参考下  我也新装6轴

网友G:
在公园飞这些,确实要注意人群,说不准有人就拿手去碰,小孩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危险的。

网友H:
4108,KV380配13寸桨效率会不会大大降低啊?

网友I:
很漂亮啊,电池看上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公园飞这些,确实要注意人群,说不准有人就拿手去碰,小孩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危险的。

就是这样,悲剧,当时只有我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漂亮啊,电池看上去没问题

下面那个不是,上面那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4108,KV380配13寸桨效率会不会大大降低啊?

680PRO只能装这么大的,间距都很 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没事
变形很大也没事

就有一块 轻微变形,没事吗绑在上面那块电池,右下角,

网友J:
遥控飞机还是远离熊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  和你配置差不多  你的稳定么  手下参数吧  我参考下  我也新装6轴

我现在是这样设的,还可以吧,这个要自己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遥控飞机还是远离熊孩子~~~~

家长都不知道去那里,后来找到人,我跟她说了还蛮不在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请问这个配置全部下来多少钱?

没算过,除了电池都是现成的,

网友K:
远离熊孩子,我也有一次被其跑过,惊慌下扫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远离熊孩子,我也有一次被其跑过,惊慌下扫桨。

嗯,我主要担心电池,脚架两个碳管到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长都不知道去那里,后来找到人,我跟她说了还蛮不在乎的,

不靠谱的家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680PRO只能装这么大的,间距都很 小了,

不会吧,我650都是用的1552桨,低kv值要配大点的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我650都是用的1552桨,低kv值要配大点的桨好些

你的是4轴,我的是6轴,

网友E:
额额额额........你自己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额额额........你自己生产

网友L:
680pro能挂的了微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680pro能挂的了微单吗?

买飞越810吧,680挂微单不给力

网友M:
楼主我入手的和你一样,现在在安装中,有不懂得可以请教你吗,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买的电池是6S8000毫安的电池,充电器是BC168A,A那个充电器是怎么设置啊,单个电池片的满电压是多少啊,还有设置BB响的低压保护是设置成多少伏啊,望楼主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入手的和你一样,现在在安装中,有不懂得可以请教你吗,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买的电池是6S8000毫安的 ...

你那个冲电器我没用过,你可以百度一下,电池单颗满电4.2V  BB响有一个黑色的按钮,你按一下数字会变化, 默认的是3.3V报警,你设到3.6或3.7 ,期待你的续航测试,我也想入手6S 8000的电,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冲电器我没用过,你可以百度一下,电池单颗满电4.2V  BB响有一个黑色的按钮,你按一下数字会变化, ...

谢谢楼主,我估计得周4周5 能测试了,等我测试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我估计得周4周5 能测试了,等我测试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加油

网友N:
楼主在中心公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在中心公园飞

是的

网友O:
我按飓风4108用1347的桨来算,放电80%是26分钟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按飓风4108用1347的桨来算,放电80%是26分钟多一点

我现在还不会算,就是自己到手飞,

网友P:
一样啊,炸了,断了一个脚架。

网友:
狮子电池不推荐

楼主:
用什么电池好,格氏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样啊,炸了,断了一个脚架。

我比你惨点,我现在是电池有问题了,有两块只能冲到电压4.08V,设3.6只能飞27分钟了,

楼主(2014-09-22):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我估计得周4周5 能测试了,等我测试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哥们,测试过了没有,能飞多久呢?

网友:
祝爽飞,安全第一

网友Q:
这个机架要小心  ,电池容易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机架要小心  ,电池容易往下掉。

绑好了没啥问题

网友R:
哥们儿,你这配置飞的怎么样?带上所需设备,狗,图穿,飞行时间多长呢?还有就您这个配置安全怎么样?我也想跟你一样配一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哥们儿,你这配置飞的怎么样?带上所需设备,狗,图穿,飞行时间多长呢?还有就您这个配置安全怎么样?我 ...

暂时没有狗云台的,暂时不能告诉你,我的电池买大了,单纯追求续航 ,

网友R: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狗云台的,暂时不能告诉你,我的电池买大了,单纯追求续航 ,

嗯    跟我想的 一样  续航时间长点   我有个大疆550   白扯    才飞5分8分左右   所以想配个续航时间长点 六轴   ,  所以交流交流 ,谢谢这位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R:
嗯    跟我想的 一样  续航时间长点   我有个大疆550   白扯    才飞5分8分左右   所以想配个续航时间长 ...

不客气哈!

网友R:
怎么样  哥们儿  飞行时间出来了吗?带所有设备 全重飞行时间多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样  哥们儿  飞行时间出来了吗?带所有设备 全重飞行时间多长呢?

我还没有狗云台之类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狗云台之类的

空载 飞行时间 多长呢?全重?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空载 飞行时间 多长呢?全重?谢了

加我QQ聊吧, 705361663

网友S:
我觉得我潜水2个月了,六轴和4轴要想达到起飞重量达到3KG空中悬停30分钟,4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我潜水2个月了,六轴和4轴要想达到起飞重量达到3KG空中悬停30分钟,4轴有优势!

嗯,是的,六轴安全一点

网友T:
不知道朗宇的3508和4108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知道朗宇的3508和4108差多少呢?

实测了才知道,算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