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会干扰接收吗

楼主(2014-08-22):
图传和接收机安装在一起会不会干扰啊

网友A:
听他们说图传功率大了会有

网友B:
功率大会 另外 2.4g控不可使用2.4g图传信号

网友C:
必须会干扰的

网友D:
2.4g和5.8g不会,2.4和1.2得装滤波器,2.4和2.4绝对不行。还有尽量让两种天线分开。话说你的机架多少钱?

网友E:
我知道图传会干扰GPS     但是GPS和433之间干扰 我暂时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他们说图传功率大了会有

我的图传2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会 另外 2.4g控不可使用2.4g图传信号

我的是d10的控。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会干扰的

也就是说一定要分开装咯。不知道隔多少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和5.8g不会,2.4和1.2得装滤波器,2.4和2.4绝对不行。还有尽量让两种天线分开。话说你的机架多少钱?

机架6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图传会干扰GPS     但是GPS和433之间干扰 我暂时没遇到

网友:
不会干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d10的控。5.8g图传

同d10 5.8g小功率不会

网友F:
机架是腾飞家的么 双C版 怎么会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d10 5.8g小功率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是腾飞家的么 双C版 怎么会600

我的是590轴距的

网友G:
图上接收机的天线摆放有问题啊!会受影响。
2.4G接收机最好用5.8G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上接收机的天线摆放有问题啊!会受影响。
2.4G接收机最好用5.8G的图传。

谢谢了 接收机还没有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