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3c失控保护

楼主(2014-08-22):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gt3c的控,设置失控保护是油门中位也就是不加油门也不后退,在水上试了,电机和舵也不会动作但在水里翻船后大概一分钟左右,电机就会开始慢转,转了大概30秒左右变了全油门转,就是这样,烧了我两个电机
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两次都是同样情况,我的是碳纤小精灵。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也有支这个控.   我的富斯接收机是gr3c, 据说这个型号接收机失控保护有缺陷 ,就是失控后按你设置的状态保持30秒后自动进入全油门状态,无解.  除非换个型号接收机 ,印象中好像gr3e就可以正常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支这个控.   我的富斯接收机是gr3c, 据说这个型号接收机失控保护有缺陷 ,就是失控后按你设置的状 ...

不会吧,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我想骂人了,两个电机都是订做的。靠,两个电机去了400大洋。每个电机订做7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我想骂人了,两个电机都是订做的。靠,两个电机去了400大洋。每个电机 ...

这么下成本定制电机,也下点小本换个好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下成本定制电机,也下点小本换个好控吧。

这控一直用在自翻船上没出过问题,用在小精灵上才出问题

网友C:
如果有这情形我是这样想的:看内部的电子设备有否进水,或把船翻转在台上有没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这情形我是这样想的:看内部的电子设备有否进水,或把船翻转在台上有没异常。

在台上没事,两次都是同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