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大修后尾巴稳不住了

楼主(2014-08-22):
各位老大,977换了横轴,十字盘浆夹和轴承后,主轴也换了,现在尾巴老摔,是什么原因,六轴模式起飞前尾巴乱甩,飞起来后就好点了,要手不停控制,3G也是,帮我找找原因,好么?

网友:
震动,检查尾管裂没有

网友A:
估计是横轴没装好,你看看横轴轴承两头的压块!较小的一头压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横轴没装好,你看看横轴轴承两头的压块!较小的一头压轴承。

谢谢,回去查了看!

网友B:
直接上SUT尾马达。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SUT尾马达。什么都搞定了

光上那个马达,没找到根本原因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SUT尾马达。什么都搞定了

您好,这个马达哪里有卖,X包上没有搜到“SUT尾马达”

网友:
第一步,遥控器校准,方法看说明书
第二步检查双桨,伟力坑爹的拉杆精度不高,尝试更换拉杆方向,是绝对可以把双桨调没的,不需要调平桨
排除双桨后
最后再查查是不是尾马达报废了,或者尾管是不是软了,不过我第一台977飞了半年尾管都没软。。。

网友C:
友情提示,如果已经不飞6g模式的话可以把原厂主板两面贴换450上用的硬两面贴,三轴飞着会非常舒服,不会乱飘尾巴

但同时6g模式会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如果已经不飞6g模式的话可以把原厂主板两面贴换450上用的硬两面贴,三轴飞着会非常舒服,不会乱 ...

我三架977,其中一架就准备这么搞!我想问下,450上用的硬双面贴,准确的名称是什么,我想搜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三架977,其中一架就准备这么搞!我想问下,450上用的硬双面贴,准确的名称是什么,我想搜下!!谢谢!

陀螺仪减震
搜这个。。。淘宝检索系统做的比较脑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如果已经不飞6g模式的话可以把原厂主板两面贴换450上用的硬两面贴,三轴飞着会非常舒服,不会乱 ...

马上准备把其中一架977改成硬双面贴,这东西准确的名称?我想搜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准备把其中一架977改成硬双面贴,这东西准确的名称?我想搜一下!谢谢

3m减震泡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如果已经不飞6g模式的话可以把原厂主板两面贴换450上用的硬两面贴,三轴飞着会非常舒服,不会乱 ...

今天下午飞了下(3M减震海绵还没有换),起飞时和平飞时甩尾还可以控制(六轴和3G模式),在猛推油门升高的时候,直接转圈,锁不住尾了!!可以帮我分析下,这大概是什么原因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飞了下(3M减震海绵还没有换),起飞时和平飞时甩尾还可以控制(六轴和3G模式),在猛推油门升高 ...

尾电机挂了 或者 主桨螺距不对 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挂了 或者 主桨螺距不对 过大

尾电机没有问题,估计是主浆距有问题了!!准备打散了,搞一下!折腾中

网友:
SUT尾马达给个店铺的链接

网友:
西雅图给个店铺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