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这个视频眼镜的接线处不清楚,有没有哪位看懂的?

楼主(2014-08-22):
貌似是2000年买的一个视频眼镜,也没怎么用,最近想把电源和转播设备简化了,就把接线处拆开了,结果发现接驳电路板上有些标注不是很清楚,所以来求助下,哪位看懂的给个说法,谢谢了。

这个是放大后的情况。

网友A:
由上到下
1,2是视频接口,3是地,4是3.3V供电

网友A:
电路板上已经标的很清楚了,VIDEO-IN是视频输入,VIDEO-VSS是视频接地端,GND是电源地,vcc3.3V是电源端

网友:
LZ强大啊,电路板是2008年制造的,LZ    2000年就买了这东西了

网友:
前面说的没错,视频,负极(GND),正极,你那又不是3D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两个视频输入。呵。我现在都用头戴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上到下
1,2是视频接口,3是地,4是3.3V供电

厉害!!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对

楼主:
谢谢了,确实对这块不熟,电脑上也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上到下
1,2是视频接口,3是地,4是3.3V供电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已经标的很清楚了,VIDEO-IN是视频输入,VIDEO-VSS是视频接地端,GND是电源地,vcc3.3V是电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