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几款700级飞机直升机使用的高压舵机!!多谢各位

楼主(2014-08-22):
性价比高一点的!!!多谢各位了

网友:
SK695和695i

网友:
mks bls950 bls980

网友:
另外,亚拓的700套机的舵机也是相当不错

网友:
都700E了,上futaba的吧!

网友:
futaba 9353 9352 275SV     JR6315 8925 83S    锁尾使用futaba 276SV 或者JR 83G      我只推荐futaba和JR,700级是杀人利器,要小心。。。  如果追求性价比,最高的就是KST,其次就是SK或者RJX了。。。MKS舵机价格偏高了点,不如直接上日本舵机了。。。鸭子标准舵机没用过,不过以前450上面用过525,飞坏过2个,印象不好。。。

建议700级选用0.07秒左右,力度在17公斤以上的高压斜盘为佳,至于是不是无刷,个人认为马达寿命不是最重要的,舵机基本是炸坏的,飞坏的不多,除非产品本身质量不好,日本舵机的质量还是值得信赖的。。。。锁尾舵机要可靠稳定,推荐上述型号,另外,日本舵机标称值比较真实些。。。。

网友:
1楼正解,性价比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