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电调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4-08-23):
都说用一个电调供电,可是供电的电调发热严重,于是把四个电调红线都接上了,1.2号电调温热,3.4号电调微热,基本解决发热严重问题,可是都说只能用一个电调供电,据我了解apm火线和地线都是连同的,所以真心不明白为什么都说只能用一个电调供电,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就是四个同时供电的

网友:
四个并联没问题

网友:
你用的电调的电源部分应该是用LDO做的,如果单个供电不过载的话,直接并联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电调的输出电源是开关电源,那就要小心了

网友:
我的是供电传感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开关的,支持3s和4s

网友A:
开关供电一般不热的,也不能并联供电,线性才热及能并联供电

网友:
胆大心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供电一般不热的,也不能并联供电,线性才热及能并联供电

请教下能否用两个UBEC并联供电?可以的话这样是否能增加供电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供电一般不热的,也不能并联供电,线性才热及能并联供电

我用的是这种电调,ubec是不是就是线性bec?

网友A:
9楼..开关bec不能并联,除加入倒灌电路例外或bec巳内置

10楼..你这个巳标示UBEC是开关式BEC

网友C:
不管是开关稳压还是线性稳压,作为稳压源来讲原则上不允许并联的。只不过线性稳压的电路特性使得它并联了问题也不大,而开关稳压坚决不允许。APM从来就没有火线地线共在一起的说法,只不过所有的VCC是电气联通的,GND是电气联通的,但是具体的端口是有不同的措施的,有些有自恢复保险有些没有。使用电调供电的时候只能接入其中一个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楼..开关bec不能并联,除加入倒灌电路例外或bec巳内置

10楼..你这个巳标示UBEC是开关式BEC

一直也没搞懂,sbec和ubec有什么区别?还以为sbec是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也没搞懂,sbec和ubec有什么区别?还以为sbec是开关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bec sbec ubec 有点像win7 家用版 专业版 旗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开关稳压还是线性稳压,作为稳压源来讲原则上不允许并联的。只不过线性稳压的电路特性使得它并联了问 ...

感谢指点,现在基本上明白了

楼主:
现在看来要弄个带稳压的电流计才好呀,另外电流计有v1和v2两个版本的,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