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bmcc移动拍摄最佳装备。dji ronin手持云台+lightbridge高清图传。ipad当监视器

楼主(2014-08-23):
小弟做婚礼和旅行婚纱的,之前一直5d2在拍。。各种问题。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上了bmcc4k。
直奔香港19850抱回,说实在的香港买还是划算很多。。
刚好dji公司的最新手持云台发布。一起搞了。。这下终于再也不用担心画面抖动了。可以愉快的拍摄了。

直接上图吧。在云台底部加装了高清图传,支持1080p30fps传输。所以bmcc传输无压力。很好用。适合移动拍摄。pad拿来当监视器给云台手操作。
手持云台重量还可以吧。能接受,拍摄也不会太累。pad做监视器,这感觉。爽爆了。。哈哈好东西。

网友:
发个拍摄的视频来看看

网友A:
如果是用来挣钱,这倒是不算贵。
楼主需要给BMPC增加一个外部供电系统,RONIN在这方面好像没有考虑,不嫌难看就直接在摄影机顶部加挂一块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来挣钱,这倒是不算贵。
楼主需要给BMPC增加一个外部供电系统,RONIN在这方面好像没有考虑,不嫌 ...

ptap输出12v可以直接给bmcc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ap输出12v可以直接给bmcc用。

"ptap"是什么电源啊,请介绍点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ap"是什么电源啊,请介绍点情况,谢谢!

P-TAP接口,在相机云台的正下方。前后各有一个。供电电压为12V(由RONIN电池供电)

网友C(2014-10-18):
请教下SDI的输出是如何接到天空端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SDI的输出是如何接到天空端的啊

lz加了一个sdi转hdmi的转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加了一个sdi转hdmi的转换器啊

网友:
全是顶配。有米

网友:
请问这个云台是否能够装小摄像机(家用的),或者单反?

网友:
信号是怎么传给ipad的?

网友E(2014-12-24):
我想问现在bmcc摄像机,它是什么格式?一般的后期软件能制作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现在bmcc摄像机,它是什么格式?一般的后期软件能制作吗

不拍raw的话一般是mov文件。不过都入了这机器,不拍raw意义何在呢……是吧?raw的话一个镜头是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图片序列和一个音频文件。我的是pcc,64g的卡拍1080的raw只能拍10分钟左右,数据吞吐太可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拍raw的话一般是mov文件。不过都入了这机器,不拍raw意义何在呢……是吧?raw的话一个镜头是一个文件夹 ...

所以说 raw并不实用,除非一般的电脑 都能达到 十几TB

网友G:
这个价我宁可要5d3了. 4k买个gopro都能应付. 不见得差多少. .. . 反正外行看不出,又不是拍电影. .. . ..
话说当年黑客帝国部分画面都是5d拍的. .. .
另外听说bmcc过不了多久价钱就会掉一半. .. . 最近看已经1w hkd了. . ..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 raw并不实用,除非一般的电脑 都能达到 十几TB

你错了兄弟,raw的魅力是不可言传的,给后期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爽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我宁可要5d3了. 4k买个gopro都能应付. 不见得差多少. .. . 反正外行看不出,又不是拍电影. .. . ..
...

画幅有差别,加上gopro画面不行啊,色彩偏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画幅有差别,加上gopro画面不行啊,色彩偏白·······

反正外行看不出,又不是拍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正外行看不出,又不是拍电影

实际上手后会看出很大差别··

网友:
楼主买无线跟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