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和油门直线问题。

楼主(2014-08-23):
两种方式有区别吗?看说明铂金40A不用调定速飞,所以一直是直线油门。

网友A:
有区别,在大螺距时,直线会掉转,定速模式 电调会自动加一点油门来维持转速
电池电压降低,直线 转速会越来越低,定速模式 会自动提高油门维持转速

网友:
貌似小机影响不大

网友:
铂金40开了定速悬停稳很多,悬停油门附近飞机不会跳上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在大螺距时,直线会掉转,定速模式 电调会自动加一点油门来维持转速
电池电压降低,直线 转速会越 ...

明白了谢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