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8060,1047,,5060桨什么含义

楼主(2014-08-23):
玩飞机好久了,可是很多基础知识还不懂,百度了半天查不灵清,朋友给的飞机螺旋桨坏了想配个螺旋桨可是  不知道他的参数,长约15厘米灰色的桨叶顺便学习下,这些名称5060什么什么的什么意思我我测量8060也么一个数据是8厘米么怎么看到到底,小白求学,求别笑话- -

网友:
沒看懂你说的数据。

网友A:
对于2叶螺旋桨,8060------》桨长度8英寸   螺距6英寸。

桨长度好理解。螺距是指螺旋桨转动一周,能够前进的距离。可以把螺旋桨的转动想象成一棵螺丝的转动情况,螺丝每转动一圈都要有个前进量。螺旋桨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2叶螺旋桨,8060------》桨长度8英寸   螺距6英寸。

桨长度好理解。螺距是指螺旋桨转动一周,能够前 ...

终于得到答案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数据,原来 8 的含义是英寸
我拿尺去量了 果然是 8英寸,换算20.32 ,那么多时间的 答案终于得到了,侧呢 百度了半天没头绪,还是论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2叶螺旋桨,8060------》桨长度8英寸   螺距6英寸。

桨长度好理解。螺距是指螺旋桨转动一周,能够前 ...

讲的 太好了,再次感谢下,  感动,我纠结半天了  百度开了好几个网页,不知道这些知识你们这么得知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讲的 太好了,再次感谢下,  感动,我纠结半天了  百度开了好几个网页,不知道这些知识你们这么得知了的
...

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啊,多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注意,1047可不是指桨长度1英寸,而是10英寸。所谓的8060其实应该是0860,不过大家都说8060.

网友:
长度和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啊,多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注意,1047可不是指桨长度1英寸,而是10英寸。所谓的806 ...

简单的常识,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2叶螺旋桨,8060------》桨长度8英寸   螺距6英寸。

桨长度好理解。螺距是指螺旋桨转动一周,能够前 ...

能把螺距讲清楚的还真不多。很多人对螺距都似懂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2叶螺旋桨,8060------》桨长度8英寸   螺距6英寸。

桨长度好理解。螺距是指螺旋桨转动一周,能够前 ...

多谢科普,我也是第一次才明白

网友:
进来拿分的

网友B(2015-06-11):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啊,多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注意,1047可不是指桨长度1英寸,而是10英寸。所谓的806 ...

你好,那四轴用的1047桨和固定翼用的1047桨一样吗?

网友:
8060配1400KV 电机。 8060 指的是浆的大小型号! 你发的那个是马刀浆 市面高仿品为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四轴用的1047桨和固定翼用的1047桨一样吗?

固定翼一般用高速桨的比较多,但是也有用慢速桨的。多轴一般都慢速桨。除非特殊场合采用高速桨

网友C(2015-07-21):
慢桨力大,快桨力小,是这样?

网友:
楼主论坛似乎有这贴,你找找,里面有说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对了,就是你的贴,上面那个,里面有个PPT文档你下载打开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桨力大,快桨力小,是这样?
应该是小螺距的适合慢速机,大螺距的适合速度快点的。根据飞行速度和电机转速选择螺距。

网友E:
不得不说学到了 简单易懂啊

楼主(2015-08-24):
没想到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我这一问能给这么多人带来帮助很欣慰,

网友F(2016-03-24):
这个我也一直稀里糊涂的,学习了

网友G:
标明的是桨的尺寸和桨距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