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8的调试 有两地方不知说的什么意思 求解释

楼主(2014-08-23):
1、图上的  尾部调整 逆时针、顺时针是什么意思 也是让调数值 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下吗  谢谢
2、设尾舵机的中立点的问题 在控上或者在k8上能微调吗 好似现在我只能机械调整 扭连杆长度
最后问下  用了k8  所有的设置都在k8上调整吗  控能够微调吗 如图只要控微调了 。这个图上的中立点就会变 影响吗?
最后再次感谢热心的老鸟

楼主:
。。不会发图了。。。

楼主:
看看图出来了吗

网友:
1、顺、逆大小表示行程的大小,你试下全部调到最大,打满舵舵机是吱吱响

网友A:
2、顺逆值大小相等或者接近,并且滑块行程两边都打到最大,中立点就已经调好了,机械调不用控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顺逆值大小相等或者接近,并且滑块行程两边都打到最大,中立点就已经调好了,机械调不用控微调

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
尾巴行程不宜调得太小,转速低的时候尾巴会摆

网友:
这个调整后不憋舵机。

网友B:
1、图上的  尾部调整 逆时针、顺时针是什么意思 也是让调数值 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下吗  谢谢
行程裁剪用的,超过设定值后再继续加舵舵机也不动了,防止行程超过物理极限导致憋舵,中立点两边可以分开设置

2、设尾舵机的中立点的问题 在控上或者在k8上能微调吗 好似现在我只能机械调整 扭连杆长度
K8可以,控上不行,陀螺会认为你打舵了而不是微调

最后问下  用了k8  所有的设置都在k8上调整吗  控能够微调吗 如图只要控微调了 。这个图上的中立点就会变 影响吗?
无副翼不能在控上加任何微调,加微调也是为了迎合陀螺需要的中立点信号,理由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上的  尾部调整 逆时针、顺时针是什么意思 也是让调数值 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下吗  谢谢
行程裁剪用 ...

谢谢 上将同志这么细致的讲解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上的  尾部调整 逆时针、顺时针是什么意思 也是让调数值 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下吗  谢谢
行程裁剪用 ...

能再指导下吗 谢谢啊求问下在k8第几步中调尾舵机中立点。我一路调来就没有发现尾舵机的微调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再指导下吗 谢谢啊求问下在k8第几步中调尾舵机中立点。我一路调来就没有发现尾舵机的微调中立点

一般锁尾陀螺仪不用调节中立点, 左右两边行程差不多就行了。 真要调就只能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
我就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设置,怎么说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再指导下吗 谢谢啊求问下在k8第几步中调尾舵机中立点。我一路调来就没有发现尾舵机的微调中立点

我看了一下确实没有尾巴中立点调节,不过锁尾模式不必过多考虑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确实没有尾巴中立点调节,不过锁尾模式不必过多考虑中立点

恩 谢谢上将同志 已经起飞了 我就用的机械调中立点 x3飞的很稳 锁尾跟铁棍似的  在此再次感谢

网友C:
我想回答的已经被回答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回答的已经被回答了!祝爽飞!

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