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osd能正常传输信号,接了就没信号了

楼主(2014-08-23):
鹰眼+600w
图传
+dji mini iosd。
测试的时候鹰眼+600w图传可以正常传输图像,鹰眼+600w图传+dji mini iosd屏幕只有OSD信息没有图像是咋回事?

网友A:
上图看看你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你接法
貌似是我接了调参数据线,低级错误。多谢啦!

网友B:
你的眼是否设置在PAL制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