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空模电调可以用在MINIO上吗

楼主(2014-08-23):
40A空模电调,好盈天行者,加水冷块可以用在MINI O上吗,花牌电机 2836  KV 3860   3S 2200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我也在用呀。

楼主:
你加水冷吗,哪里的水冷块好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打算是这么个配置,40a天行者加水冷块,不过我用2218电机。也配min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是这么个配置,40a天行者加水冷块,不过我用2218电机。也配mini-o

2218有什么电机好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8有什么电机好点吗

没有找到什么好一点了,我就找到了朗宇A22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什么好一点了,我就找到了朗宇A2218

你的MINI O什么配置,轴用什么,有数据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MINI O什么配置,轴用什么,有数据吗,谢谢

还在潜水中,轴系可以用虾哥的。
这个是一些老鸟分享的配置:
船壳:40CM MINI-O
轴系:虾哥(其实我只用了他的电机座,轴是另配的)
电调:杂牌80A水冷
电机:XXD 2218 KV3200
舵机:9克舵机
舵:75CM吸水舵
水刀:最小号最便宜的那种
桨:432胶桨(这个桨从装船开始跑到现在就没换过,超值)
电池:3S 2200 2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潜水中,轴系可以用虾哥的。
这个是一些老鸟分享的配置:
船壳:40CM MINI-O

可以加你下QQ吗,35330311

网友:
可以的 还省电 有缓启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潜水中,轴系可以用虾哥的。
这个是一些老鸟分享的配置:
船壳:40CM MINI-O

可以说下,轴的具体规格吗,或者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轴的具体规格吗,或者链接,谢谢

硬轴,轴系长25cm,轴套长20c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下QQ吗,35330311

已经加你了

网友:
楼主,几时上些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