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500,推油门,右侧舵机为什么下拉,

楼主(2014-08-23):
刚才拿去试飞,发现右侧舵机,也就是副翼舵机,为什么油门往上推时,是向下拉,导致机身倾斜,差点炸鸡啊。调机时一切都正常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是黄金战士K8。打开油门锁定,往上推油门,3个舵机也是同时往上,调试也都正确,测试修正方向也正确啊,要抓狂了都?用的是华的控,接线参看 ,大神出来指导下
(修正是机身向左倾,舵机左边上顶,右边下拉。机身右倾,左边舵机下拉,右边上顶)

楼主:
在线等啊,等着下午去试飞啊

网友A:
副翼舵机反向了先在k8里调整~不行再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反向了先在k8里调整~不行再调控

打开油门锁定,往上推油门,3个舵机也是同时往上,调试也都正确,测试修正方向也正确啊.
这样按道理,不是舵机反向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油门锁定,往上推油门,3个舵机也是同时往上,调试也都正确,测试修正方向也正确啊.
这样按道理,不 ...

那打副翼舵机左右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打副翼舵机左右方向是否正确~

正确的

网友B:
建议拔电机线,重新调一次正反舵,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拔电机线,重新调一次正反舵,安全第一!

我用K8软件,刚才又调了一次,软件和控的设置米有问题啊

网友C:
确实危险,没把握时慢慢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危险,没把握时慢慢推油

是啊要不然,新机还没飞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危险,没把握时慢慢推油

能分析分析原因吗

网友:
不装大奖试试看。

网友:
先拆大獎,再繼續以下檢查!

1、舵機有沒有插錯通道

2、陀螺修正方向有沒有勾錯

3、斜盤模式選擇對沒

通常來說都是插錯通道,請細查

好久沒玩,如有錯誤請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鍏堟媶澶х崕瑾胯│锛佹鏌ヤ互涓嬫浠

什麽情況?打了這麽多字居然沒了

网友:
陀螺仪全部从新走一次, 肯定是在舵机的正反设置里面出了问题 不然就是RXA RXB  RXC  的线接错了 然后自己调试也往到错的接线方式但是让舵机照正常的规律运动,结果就产生这个样子了

网友E:
震动引起三轴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引起三轴误判

这个倒是有可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经过3个小时的重新安装调试,舵机问题解决。现在试飞回来发现2个问题。(用的V3  100A定速,普通模式油门0-50-50-50-50。)
1.起飞前震动很大,起飞后震动减小。2.尾巴既有左右来回飘的问题,也有抽筋抖的现象。
望各位前辈予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