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摆放问题

楼主(2014-08-23):
看ft的视频,他们在天线是数值摆放的。这样对吗?

网友A:
单天线,伸出来竖直即可;双天线,两根天线正交,一根在XOY平面,一根在-Z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天线,伸出来竖直即可;双天线,两根天线正交,一根在XOY平面,一根在-Z方向。

控的天线啊?

网友:
距离近无所谓的。远距离才要注意

网友:
控的天线要垂直于地面,往上往下都行,要不然在障碍物比较多的时候会失控,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0595&page=1&authorid=72221

网友:
垂直于地面,往上往下都行,不然周围阻挡物较多时会失控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0595&page=1&authorid=72221

网友B:
遥控的天线,顶端朝向天空,天线垂直遥控,信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的天线,顶端朝向天空,天线垂直遥控,信号最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模着放也行。

网友C:
一个说法是,控的天线和接收的天线平行的时候,信号最好,所以自己想一想控天线要怎么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说法是,控的天线和接收的天线平行的时候,信号最好,所以自己想一想控天线要怎么放

飞机的姿态随时变化,怎么去要求接收的天线的位置?

网友:
大概45度斜向地面的飘过。
话说,这个有什么关系?
天线指向处的信号最弱,不过你的飞机又不是一直呆在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的姿态随时变化,怎么去要求接收的天线的位置?

如果接收机是双天线,就垂直摆放,可以降低信号接收死角

如果接收机是单天线,那么固定翼的话好办,规规矩矩飞都是走航线的,发射和接收天线都平躺着就行

总之灵活运用信号的偏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