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级电容自由飞(模块组件可拆卸和移动位置)

楼主(2014-08-23):
机翼与动力装置的相对位置均可方便移动,从而通过改变重心来实现各种飞行姿态,几乎每个组件都能随时拆下来更换,有多个动力装置时,可轮流拆下来充电和试飞。

采用30法拉2.3伏电容一颗,716空心杯电机,飞机全重22克,最大推力12克(前三秒)。一分钟后为推力为5克左右。

视频中第一次试飞没有充满电,并加了载重,二十几秒后顺利降落。之后充满电后又去了载重,两次挂在树上,一次飞到居民阳台里,幸好最终都顺利找到取回。

网友:
你不是自制电容吗

网友:
30法拉 好厉害

网友A:
这个电容充电是不是接上电池瞬间就充好,充电电流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充电是不是接上电池瞬间就充好,充电电流大吗?

用两节镍氢电池串联2.5伏给充的话,30秒不到超级电容差不多就充满了。用一节锂电充电的话,因为电压高,充电速度还要快,但据说会减少电容使用寿命。两架飞机一架飞的时候另一架充,没等第一架落地,另一架早就充满了。

充电电流没测过,用一节锂电充电的时候,电线和电容都会温热。

网友B:
这个重量貌似可以给微型的四轴飞了

网友C:
什么原理  啊
高人

网友A:
超级电容,未来的方向。

网友D:
只是拉力线的变化,是得不到你想要的效果的,必须配合舵面的变化。咱这不是遥控的,有难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貌似可以给微型的四轴飞了

微型四轴用超级电容,升不起几秒的,之后四轴只能在地上螺旋桨干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拉力线的变化,是得不到你想要的效果的,必须配合舵面的变化。咱这不是遥控的,有难度呀。

我说的飞行姿态只是指波状绕圈飞行和直线绕圈飞行,呵呵。
不过发现当方向舵略微右偏的时候,飞机本来是顺时针绕圈的,在最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会神奇的逆时针绕一两圈降落。

我正在考虑,你之前提出来的两节超级电容串联来增加功率和推重比的方案,到时候装上微型接收机和舵机看看,能不能改装成二通或三通遥控的。或者索性买个2通或三通的室内遥控固定翼,用两节串联的超级电容代替锂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  啊
高人

就是将超级电容代替锂电池给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未来的方向。

超级电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目前我亲身体验下来,在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上还是远远不及锂电。
这几天玩超级电容,发现除了充电快、最终可以把电压放到0伏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了,也只有在自由飞上能发挥点作用。因为锂电自由飞的话,没有保护电路,锂电就过放报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目前我亲身体验下来,在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上还是远远不及锂电。
这几 ...

30法拉的容量太大了,我7法拉的电容还经常飞丢。最近论坛里讨论修改规则,基本上0级的容量是3.3法拉,充电电压2.5v,限重不小于20克较为合适,这是我们经过多次实验得到的经验。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法拉的容量太大了,我7法拉的电容还经常飞丢。最近论坛里讨论修改规则,基本上0级的容量是3.3法拉,充 ...

目前我手头只有30法拉的几个超级电容,是去年准备太阳能模型车用来储能的,下次我再去买些小容量的超级电容在自由飞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目前我亲身体验下来,在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上还是远远不及锂电。
这几 ...

说得对,就是这两个优点。

网友F:
30F的电容2.3V不对吧。超级电容的标称电压是2.7V。我做的电动纸飞机用的是10F,2.7V的超级电容,重量是2.6g.驱动器的重量是6克,纸飞机的重量是5g,起飞重量不超过12克,电机是0614.能飞一分钟左右。http://www.tudou.com/v/07Figb1RvB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F的电容2.3V不对吧。超级电容的标称电压是2.7V。我做的电动纸飞机用的是10F,2.7V的超级电容,重量是2.6g ...

我那个电容上面写的是30F,2.3V,也不知道是不是虚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电容上面写的是30F,2.3V,也不知道是不是虚标了。

一般为2.5v和2.7v

楼主:
看来我这种超级电容还蛮稀有的,哈哈。

网友:
方法真不错,如果加遥控就更棒!

网友:
不错,需普及法拉理论和线路图~

网友G:
机子用现成雷鸟改的吗

网友H:
在成熟的机型上改动,加电动自由飞的动力模块,是一条捷径的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子用现成雷鸟改的吗

是的,这种橡筋动力飞机很常见,也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成熟的机型上改动,加电动自由飞的动力模块,是一条捷径的路子.

是呀,这种机型的机身机翼可以说都是通用配件,不仅廉价,更换也方便。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尽量往这方面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