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问这个配置用哪个飞机,2208,12安,550电池

楼主(2014-08-23):
这三款都是八眼的,标配是2206,12安,550电池

楼主:
还有就是天翼了,标配2204,10安电调,400电池

楼主:
请问我的配置会不会重了,还有八眼说342等三款飞机不需要斜撑,342等三架是9毫米,天翼是8毫米的,我该选哪款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用问吗,必须是天翼的。

8眼飞机是山寨货,不需要斜撑纯属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吗,必须是天翼的。

8眼飞机是山寨货,不需要斜撑纯属扯淡

楼上说的有道理。现在*眼的尾翼特别软,特别是垂尾,不加斜拉加强就没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吗,必须是天翼的。

8眼飞机是山寨货,不需要斜撑纯属扯淡

对。偶已入手,就是你选的最后的机型#翼8MM厚身EPP3D模型飞机 32寸SLICK
参考配置1:(标准型)

电 机:2204 外转无刷电机 KV1800
电 调:10A电 池: 2S 450毫安锂电池30C
桨: 8043E
副翼舵机:9克 1个
升降方向舵机;5克 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吗,必须是天翼的。

8眼飞机是山寨货,不需要斜撑纯属扯淡

谢谢,明白了,8眼那家伙还跟我说用他的配置不用斜撑

网友:
8眼的飞过,很好飞,没用斜撑
不过机身是很软!

网友:
推荐我飞的yak 55 我的帖子里有

网友:
我飞发八眼的,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的飞机现在是各种斜撑,连电机那都加固

网友(2014-11-14):
新手还是飞个保险点的飞机,将不确定素减到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