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飞不了 求助

楼主(2014-08-23):
一飞就翻了,感觉没有自稳 连接地面站  提示见图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没有连五通道的意思吗?我现在接收用的是RX601和飞控连接了ELEV  AILE THRO RUDD 这四个 难道必须要连五通道吗?

网友A:
磁场 校准 失败。。

网友B:
新手课堂,PixHawk飞控的使用方法,7月16日更新,第四课:使用APM地面站升级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显示很直观,调试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 校准 失败。。

的确是此罗盘的事!那这个问题出来那里? 是硬件的问题吗? 效准了好几篇,只要一通电就提示磁罗盘故障,然后我晃一下飞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此罗盘的事!那这个问题出来那里? 是硬件的问题吗? 效准了好几篇,只要一通电就提示磁罗盘故障,然后 ...

俺 也不知道 问题出在 哪里 。。

或许是 软件里面 :判断 归零的语句 位置不佳。

例如A:if xx = 0
           {运算若干语句}
————————————————————
例如B:{运算若干语句}
           if xx = 0

********************************
很可能就是:先有运算?还是先有判断?这种软件故障很隐蔽

——因为 你摇晃 之后 就正常了——

摇晃的时候:所有的 运算都 被执行了,
于是就 ‘没问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PixHawk飞控的使用方法,7月16日更新,第四课:使用APM地面站升级固件
http://bbs.5imx.com ...

炮炮(泡泡)大师————

今天又 刻意 使用 APM 2.73 旧版本 飞 直升机。

2.73 使用 磁场 锁尾:效果确实 很棒。。
尾舵机 必须使用 无刷的,否则短命。。。
即便如此:飞了5分钟 无刷尾舵机 温度很高。

主要是 2.73 没有 数字滤波器。。

***************************

请你给试验:PIX 加载 3.15 版本,
转个角度之后:看看尾舵机 是否也
——永久转角度 作出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