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这样安装会导致什么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3):
可以缠在小柱子上吗?会导致什么问题啊,在GPS模式下定不住点,到处乱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求大神回答
解决:原来搜星慢和晴天阴天也有关系,晴天就一分钟内搜到6颗,阴天至少3分钟,还不稳定

网友:
xzy是否正确,gps不是平的哦~这样绕应该没事

网友:
GPS应该装水平哦。。而且双面胶貌似有点问题,有点不平,换了吧。。线这样绕着没多大关系

网友:
你用的海绵双面胶么?太软了不好,最好用3M的4945等的双面胶

网友:
这个关系不大,难看点

网友:
我没试过 估计没啥事 不过 看着确实不太美观

网友:
信号线没关系的。GPS要和罗盘要正确校准,其他无碍。

网友A:
灯是怎么显示的?星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是怎么显示的?星够没

搜星非常慢,2红1绿,过好几分钟才单闪绿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有磁场干扰gps

网友:
跟这么缠绕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星非常慢,2红1绿,过好几分钟才单闪绿

别这么绕,你把线松开,别绕成环形,再看看搜星速度和定点能力,应该有质的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星非常慢,2红1绿,过好几分钟才单闪绿

打开看看吧,可能是里面的陶瓷天线摔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看看吧,可能是里面的陶瓷天线摔裂了

是那个白色的方块吗?我打开了,没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星非常慢,2红1绿,过好几分钟才单闪绿

搜星慢就要引起注意了飞着也会丢星的。还有线最好别那样缠,各种情况说不清

网友:
LZ是用V2吗

楼主:
我用的naza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星慢就要引起注意了飞着也会丢星的。还有线最好别那样缠,各种情况说不清

丢星有没有解决方法啊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星有没有解决方法啊大哥

切姿态慢慢拉回来么

网友(2014-12-31):
GPS的支架太高了,装箱很不方便,我在想个问题,手机里面GPS和手机就一个整体,啥事没有,车载导航GPS和显示器也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在航模上GPS非要支起来呢?直接就贴在飞控上装行不行,有什么区别和效果?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C:
其實要遠離電子儀器的是指南針不是GPS,GPS也會有時受干擾,但不是太嚴重。因為現在很多的GPS跟指南針一起裝在同一個盒子內, 令人產生錯覺要把GPS 放得很遠,但真正目的是為了要指南針遠離電線及分電板之類帶有高電流的部份,因為電流會產生磁場會影響指南針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