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为什么传不出图像来,而是蓝屏,求解?

楼主(2014-08-23):
   每次玩都好好的,可是这天出去玩图传不管用了,蓝屏,本来以为发射器坏了,换了一个发射器还是蓝屏,  求解这是怎么回事 ?大神们帮帮忙,愁死了

网友A:
检查监视器吧,换个监视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监视器吧,换个监视器试试

显示器的事吗?会不会线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器的事吗?会不会线路的问题?

试一下就知道了,把图传接收机接在电视上试试,再把监视器接在一个dvd一类的机器上试试,看看哪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把图传接收机接在电视上试试,再把监视器接在一个dvd一类的机器上试试,看看哪个坏了

行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