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问个OSD的问题 一上天就没OSD叠加是供电干扰嘛?再 ...
还是问个OSD的问题 一上天就没OSD叠加是供电干扰嘛?再加电池好重啊!

楼主(2014-08-23):
情况是这样滴~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APM MINIOSD和动力共电
地面测试时候油门在30%左右,也到过接近50%,OSD叠加一切正常
室外开机OSD叠加也正常,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叠加会消失,估计就是起飞一瞬间吧,因为眼睛在看飞机,没看到屏幕,回过神来已经没有了
起飞油门在50%多一点
回到地面后,需要重新加电才会恢复OSD显示,起飞又会消失
你们说是不是因为动力电干扰的关系?大家
图传
OSD都从动力取电吗?如果要加
电池
不是又要增加重量~纠结啊!!!

网友A:
会不会图传断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图传断讯了
图传画面信号正常的,稍微有一点雪花

网友B:
都 是电源问题

网友C:
OSD电源接触不良、震动一下就中断
你直接把OSD供电的插口焊接死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起飞后叠加的画面就没有了
后来焊接死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