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朗宇X和V有什么区别?大师何在

楼主(2014-08-23):
最近想配680动力。。哪个更好?

网友:
同问,我现在也在想,只是觉得v系列贵一点

网友:
我的H4 680是朗宇X3508S  700kv

网友:
应该是贵的 好点吧

网友:
V的比X的好。。

网友A:
V的要贵的,做工上乘,就是销量不咋好,V3508,V4010,都是好货,正是销量不行,认可度不高,所以出了X系列,主打性价比,我感觉本质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的要贵的,做工上乘,就是销量不咋好,V3508,V4010,都是好货,正是销量不行,认可度不高,所以出了X系列 ...

学习了

网友:
质量上说不清,但是V的是红黑色,很配h4的红黑机身,就果断买了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