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在下降过程中突然发疯,差点坠落,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23):
设备:精灵1、2代桨、重量1300G

现象:,下降时突然强烈摇晃,无法控制,我当时动作是“推油门和侧飞” 逐渐恢复正常。

是否下降速度太快?当时图传显示是每秒3米
2代桨非原装,是否需要做平衡?或换成原装桨?

?sharefrom=iphone

网友:
下降速度明显太快。。。

网友:
原装桨都已经很软了,非原则桨更软,下降太快和重量太大都是作死的节奏。桨受不了那个力,其实当时桨面已经弯曲了,这种案例听说是DJI返修部的主力军。

网友:
动力、桨、轴距能做的力这些毕竟都有极限的,挑战极限都是很危险的行为。

网友:
太快!慢点看看

网友:
明显太快,在市区这是。。。。。。。。。。。。。。

网友:
不要油门到底下降,下降的时候最好有没在30%左右,切记不要低于10%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3米不算太快,估计跟机型有关,我这边都5米下降速度

网友:
下降太快电机受不了容易炸鸡,速度应该控制2.2左右

网友:
我都是侧飞下降  悟空都晃别说哪吒了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不能垂直下降,前行或者后退着下,就不会晃

网友:
升级 最新固件,3.04 ,下降最快2米,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你下降在慢些,桨不要有破损,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还好你飞的高,要不就是来发炸鸡视频了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1负重后需要把感度调低,另外下降速度不宜太快,看您的视频上震动还是有点大,请使用合格的螺旋桨免得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精灵1负重后需要把感度调低,另外下降速度不宜太快,看您的视频上震动还是有点大,请使用合格 ...

我用1代原装桨抖动很小,但负重情况下电机发热的厉害,2代桨不是原装的,抖动很厉害,我也觉得是桨的缘故,已定了2代的原装桨。

请教一下,精灵1,负重1200G,感度多少合适?我看不少人负重后感度反而都调高了(接近精灵2的感度),不是很明白怎么样才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