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在姿态和gps模式下全油门才能起飞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23):
wkm 在姿态和gps模式下全油门才能起飞  是什么原因  50%油门根本起飞不了 遥控器校准过  固件重新升级  重新设置   ,前两天还能正常飞行  现在就不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  技术给个支持

网友:
不是DJI的电调要另外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下午发现A2也有一样的问题,油门50%起不来,原来没这问题。还在纳闷怎么回事呢!

网友:
2年前 遇到过。 应该是油门行程吧~! 先试试看。

楼主:
之前飞过没问题的

楼主:
电调行程校准什么的都没问题

楼主:
tm4014 起飞重量5.4kg 六轴

网友A:
电池不行了或者没有充电,换个电池试试,看看灯是怎么闪烁的,有没有低电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或者没有充电,换个电池试试,看看灯是怎么闪烁的,有没有低电压报警

新买的10000 富力的电池 刚充好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买的10000 富力的电池 刚充好电的

两个飞机都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检查遥控器,换个遥控器试试,看看遥控器的油门行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机都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检查遥控器,换个遥控器试试,看看遥控器的油门行程对不对

前两天还飞过的   遥控重新设置过  飞控重新设置  电调重新校准   各种尝试都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两天还飞过的   遥控重新设置过  飞控重新设置  电调重新校准   各种尝试都没有用

手动模式起飞看看正常吗?是手动不是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起飞看看正常吗?是手动不是姿态。

手动50%就能起来 就姿态和gps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50%就能起来 就姿态和gps不可以

看看你的低电压保护设置的对不对,电池电压显示的正常不正常,你的现象很像飞控自动降落的现象,油门90%以上才可以上升

网友:
电压保护关闭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你原来用的是4S电池   现在改用3S  不重新设置电压保护的话   是飞不起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原来用的是4S电池   现在改用3S  不重新设置电压保护的话   是飞不起来的 !~

一直是6s

网友:
我的wkm也是,自动掉高,油门推到70-80%才停止下降。。。

网友:
请问你使用的什么电调?电调行程是否都有正常校准?
飞机本身支持的起飞重量大概是多少?目前起飞重量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