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朋友们,八轴除了格式电池好,还有什么便宜点的好用的电池推荐一下,感谢

楼主(2014-08-23):
请教一下,八轴除了格式还有什么便宜好用的电池推荐一下,感谢。不懂买了火牛的电池用在八轴算,一起飞就电压低,地面站报警,电压下到21.8了,麻烦帮忙回复。

网友:
酷点不错 在用  新品 6S16000

网友:
一直用力牌.老秦的电池也不错 只是没有的买了

网友:
起飞掉压这么厉害,要么是电芯的一致性太差(你测测就知道了),要么是电池C数不足,你需要高放电倍率的电池

楼主:
除了酷点,朋友们参考一下狮子的电池怎么样的,格式好,太贵了,经济有限。

楼主:
力牌价格怎么样,没有货,很遗憾,在也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价位合适点的,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
论坛 找  高人  买 自组 的电池     性价比  超高

网友(2014-10-09):
格式质量太差

网友:
mgx发表于2014-08-24 01:15:09
除了酷点,朋友们参考一下狮子的电池怎么样的,格式好,太贵了,经济有限。
我用的狮子的电池,简单的说,你把他的电量打个九折就可以,插头自己重新焊一下就好,不说他寿命怎么样,我一百多个循环了,也没见衰减多少,再说了,我对他的期望也就两百个循环,格氏说三百没问题我是不放心

网友:
我在用飞 马

网友:
刚买了达普电池,还在路上,不知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