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沟槽皮带的方法

楼主(2014-08-23):
请教各位D友:有没有知道怎么做多沟槽皮带的朋友。我要做个直径64MM周长200MM的多沟槽皮带。没处加工。想自己做又没这方面的知识。求教了

网友A:
皮带都是厂家做的,是模具批量生产的,不能自己做的。网上查一查‘多楔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都是厂家做的,是模具批量生产的,不能自己做的。网上查一查‘多楔带’。

谢谢。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用PU聚氨酯皮带PU圆带做传动带的,但不知行不行,我要用在550W的小铣上,请你帮我参考个意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779&extra=&highlight=%B4%AB%B6%AF%C6%A4%B4%F8&page=1

在淘宝上有这样一段说明:基本是用热溶的方式连接的,以前我用过一些是8mm的,没有用什么设备去连接的,都是用酒精灯,慢慢把两端烤融化,注意尽量控制温度,尽量不着火,融化了以后让两端充分熔在一起以后,再用刀或者其他工具修整接头处,也就是把它修圆了,接头很耐用.温度控制得越好,就越牢固.

网友:
PU带很多人都在使用,用在小床上绝对们问题。皮带轮是单沟的。

网友(2019-02-25):
PU圆带的传动计算公式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