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能驱动电动自行车的马达吗

楼主(2014-08-23):
都是直流无刷电机嘛,至于磁极数嘛,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讲究,大家说说是否可行

网友A:
自行车那个里面有霍尔信号吧(我猜的),如果是这样的,就用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那个里面有霍尔信号吧(我猜的),如果是这样的,就用不成了。

有些是没有的,无刷电调也有带霍尔的

网友B:
同问,3S.30C的电池,要是起动汽车马达,很打得着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3S.30C的电池,要是起动汽车马达,很打得着车吗

功率不够,60C估计勉强

网友:
完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3S.30C的电池,要是起动汽车马达,很打得着车吗

完全没问题  干过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3S.30C的电池,要是起动汽车马达,很打得着车吗

汽车马达启动时一瞬间的电流可以几百A的。。。锂电池扛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够,60C估计勉强

3S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