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00A V3自带风扇高频振动 整个飞机任何一个部位摸上去都是麻麻的

楼主(2014-08-23):
450L经历了1个月的悬停,调试,悬停,调试,现在尾巴不抖了,自旋也不跑偏了。开始调试X5的抖抖病,平时一直没发现,今天刚插电源,摸了下机身,麻麻的,只有风扇在转,心想不会吧,拔了风扇电源,飞机安静下来了,请问大家装散热风扇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那这会影响VBAR吗?

网友:
别装风扇不就得了。我是没飞一个起落 人和飞机都休息。

网友:
换成优质风扇

网友A:
三轴陀螺仪最怕相同频率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陀螺仪最怕相同频率的震动。

这个就是相同频率的震动,把风扇拆下来了,估计跑尾和金鱼尾都能解决了。

网友:
振动应该没有这么大吧,是不是叶片坏了?

网友:
压根就没必要上风扇,电调不热但是电机热,下来肯定要休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相同频率的震动,把风扇拆下来了,估计跑尾和金鱼尾都能解决了。

可以把风扇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风扇拆掉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LZ 不至于吧!电调没有想象的容易烧,装上散热扇会好一点。你把风扇拆了给我不停的飞半天看看会不会烧坏。不要太过于担心!

网友:
我的x5 在normal模式下 20%的油门时候 共振很厉害,回头调下油门曲线避开这个共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不至于吧!电调没有想象的容易烧,装上散热扇会好一点。你把风扇拆了给我不停的飞半天看看会不会烧坏。 ...

倒也不是怕烧,好盈电调玩车子的时候用过几个,夏天不装风扇会温度保护停机,我怕飞机的电调也这样,所以就装了,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电车基本都在全油门状态,而直机不会一直全油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