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六轴30分钟起飞重量5kg配置

楼主(2014-08-23):
tm4014,17寸桨,12000电池能不能达到?
刚算了一下,大概起飞重量5279g,包含15000的电池。tm4014kv330,悬停30分钟,15000mah,电流30a,每个电机5a。力效表里4.7a时拉力为1050g,也就是6.3kg。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额外 载重 5kg 啊 ? 还要 飞 30分钟 ?

估计 真正新一代 电池 问世 之前,是 不奢望 咯。。

因为:电池 越多,似乎 应该 续航 越长 ??

可是:问题是 自重也 越重,导致 飞行电流也 增大。。都懂。

网友:
看看坛子里老高装的超大X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外 载重 5kg 啊 ? 还要 飞 30分钟 ?

估计 真正新一代 电池 问世 之前,是 不奢望 咯。。

起飞重量

网友B:
起飞重量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大电机  大轴距 大桨  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我现在的6轴6KG 10000的电池18分钟 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大电机  大轴距 大桨  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我现在的6轴6KG 10000的电池18分钟  ...

你挂的什么啊

网友C:
明确告诉你达不到~估计也就20分钟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确告诉你达不到~估计也就20分钟多点

15000的电池或2万的电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0的电池或2万的电池呢?

电池容量加大,起飞重量也大大增加,与滞空时间不成比例。目前,想达到长航时,电池还没法减重,只能在载机和力效上下功夫了,我用U7的四轴19寸桨,5.5KG(不带云台相机),22000ma的电也只能勉强能坚持到29分钟~

网友:
xcam140云台 改的三轴  大概在1.4K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0的电池或2万的电池呢?

15000的电池5KG起飞就是半小时左右

网友D:
我说的是四轴 没注意楼主说的六轴 六轴妥妥的半小时以上 不服来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大电机  大轴距 大桨  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我现在的6轴6KG 10000的电池18分钟  ...

请介绍和配置吧

楼主:
继续,有别的配置也可以,集思广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四轴 没注意楼主说的六轴 六轴妥妥的半小时以上 不服来辩

我的怎么回事?4110+1555+10000的六轴空载,加了6条10cm的夜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怎么回事?4110+1555+10000的六轴空载,加了6条10cm的夜航灯

重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怎么回事?4110+1555+10000的六轴空载,加了6条10cm的夜航灯

夜航灯耗电很小,六轴要调稳当,不然飞控过度修正姿态会消耗一部分电量,可以通过刷电调和APM调试等加以改善,电机是否确认安装水平,电池容量是否达标逐一检查,这个配置怎么着也能飞25分以上啊

网友:
你要有很坚固的机架,动力就上面,电池,,roc6s 16000mah 1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