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23):
TM4014电机KV400。 H4机架全新是。15寸桨。NAZA V2全新。电调好盈铂金30A。6S10000电池。电调油门行程校准。4个电机水平校准。V2调参里控校准。GPS校准。4轴已平衡校准。能调的都调了。这是视频  http://www.tudou.com/v/7f_x6XO111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视频。。。   http://www.tudou.com/v/7f_x6XO111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下方擺動的是啥!
不知道您是如何操作的!該機軸距、重量為何?
感覺高度不足救不起愛機!

网友:
顶起学习,是不是感度太大?不懂学习

网友:
哇塞!危险啊,调起来头大

网友A:
视频看貌似机架不平,还有感觉感度不够呢?楼主感度条的多少?(电机比较大扭力也比较大所以感度调整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貌似机架不平,还有感觉感度不够呢?楼主感度条的多少?(电机比较大扭力也比较大所以感度调整很关键 ...

感度200多了。

网友B:
楼主您好!您可尝试左右调换一下电机,再次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C:
关注,同样的机架,差不多的配置!
感觉这个机架太大负载上6S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同样的机架,差不多的配置!
感觉这个机架太大负载上6S电池有问题!

同样的东西就是朋友用的朗宇电机。我的是TM电机。别的东西都是一样一样地。人家都正常飞玩了一夏天了。我是看朋友都玩的很好飞行时间长才入的。不知道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有问题了。不知道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机问题。现在测的是感度都调到4轴乱飞了,300到400的感度了。之前是170根本飞不了。所以不是感度的问题了。今晚和朋友借了一个V2飞控换上在试试。如果还有这个问题出来。那就是电机电调的事了。(电机电调是在我的8l轴上拆下来的。8轴一直正常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可尝试左右调换一下电机,再次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看是否有改善?

好的。我会一个一个换的。先换和朋友借的V2飞控在试试。如果还 同样的问题我就换电机电调。在不行就用WKM飞控。之前装的WKM飞控绿黄闪个不停。直接就换上V2了。后来WKM按你们的方法到是消磁了不过现在是WKM在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