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为何油门行程超过50%电机才启动???

楼主(2014-08-23):
naza v2为何油门行程超过50%电机才启动

软件设置里面摇杆行程是正常的,可是要推杆50%电机才启动。。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过没

校准了,naza没校准是无法启动的。。一个个校准的

网友A:
那就奇怪了。。。你开手动模式也那样么?电机怠机方式试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你开手动模式也那样么?电机怠机方式试过了没?

刚刚试了下,手动模式 20%以上电机就转动,我没用电机怠速模式。。。0油门是设置电机不转

网友A:
那可能是电机怠速的问题,好久没用NAZA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手动模式没问题,说明电机电调都OK,你看看遥控器的微调,再连电脑看一下IMU的指数,NAZA是油门过半才上升,如果没有怠速的话,可能是要50%以上才工作的

网友:
基本在掰杆解除安全模式后,电机应当处于低转速怠机,直至50%油门开始加速旋转机体上升,低于50%则减速旋转机体下降,油门到底后几秒内无操作电机停转进入安全模式锁定

网友:
NAZA姿态模式和GPS模式都是50%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电机怠速的问题,好久没用NAZA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手动模式没问题,说明电机电调都OK,你看 ...

好的,谢谢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是飞梦的控,后面发现是控和飞控不兼容,后面换了futaba的控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电机怠速的问题,好久没用NAZA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手动模式没问题,说明电机电调都OK,你看 ...

手动模式油门过50在推明显推力变大。切换到姿态要推油门95然后电机就重刚才的速度缓慢加速到很大。等于说油门要推到95以上就才加大。这个怎么搞的。

网友:
是50%以上起飞。解锁电机就转。

网友:
95%以上加速的话,那就是电压保护设高了,可以把电压保护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