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ISP,各位大侠救命呀!

楼主(2014-08-23):
买了一个USB ISP,见图,不过插到计算机上,被识别成“USB 输入设备”,且无法更新驱动。我的计算机是win7 64 ,换了winxp也是一样的。

USB iSP

USB iSP

网友:
鼠辈休走,敢欺我等魔界弟兄

网友:
驱动不可能无法更新的,直接点驱动安装后重启PC

网友:
直接把USB 输入设备指向你的ASP软件的路径,然后更新驱动!!!
一般不可能装不上的,有的为免驱的

楼主:
做了,提示驱动已经是最新,无需更新

网友A:
没有问题  就是识别为USB输入设备 因为是免驱动的  直接使用即可 不用管它识别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就是识别为USB输入设备 因为是免驱动的  直接使用即可 不用管它识别成什么

不行呀,用aiduino提示如下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呀,用aiduino提示如下错误。

哦 那个是用来下载单片机  Arduino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那个是用来下载单片机  Arduino用不行

那怎么办呢?大侠指点一下嘛

网友A:
你想用这个做什么   一般用USBASP是刷Arduino的bootloader的      如果你想写Arduino程序 直接用USB转TT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这个做什么   一般用USBASP是刷Arduino的bootloader的      如果你想写Arduino程序 直接用USB转TTL就 ...

给miniosd刷bootloader

网友A:
用USB tiny ISP    AVRtiny2313主控的那种  那个是最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 tiny ISP    AVRtiny2313主控的那种  那个是最好用的

能给一个某宝的链接吗?我搜索了一下,一大堆的USB ISP,不知道哪个是你说的那种。非常感谢。

网友:
手动更新 ArduinoUNO.inf 驱动

网友B:
试试用progisp下载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progisp下载bootloader

我这两天就是这样搞的,是可以下载,也看到miniosd在下载时,灯狂闪,软件也提示下载成功。结果是OSD彻底没有显示,也无法连接OSD Confi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就是这样搞的,是可以下载,也看到miniosd在下载时,灯狂闪,软件也提示下载成功。结果是OSD彻底 ...

不太清楚你怎么弄的,反正就是bootloader下载完,还得下载osd的固件,然后再连config软件。固件版本一定不能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