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的木浆是否比尼龙桨拉力大,有谁实际比较过

楼主(2014-08-23):
请问各位,同型号的木浆是否比尼龙桨拉力大,是不是因为木桨的桨叶要比尼龙桨的要厚,所以提供的拉力大(如果将木浆与尼龙桨的截面进行比较,比照机翼的不同翼型提供的升力,升力应该是不同的,所以木浆的截面提供的升力大于尼龙桨),哪位同学实际比较过,给说一说,谢谢!

网友A:
未必,未必,直径和螺距相同的桨,叶片形状千差万别。效率高的就是好桨,不一定需要拉力最大。如果拉力适中,电流比别的桨低,也是非常好的。

网友B:
尼龙桨比木桨软,拉力达到一定程度会变形甚至断裂,而木桨不会。优点是桨形薄,阻力小,重量轻,效率高。木桨的缺点是桨形厚,阻力大,有些油机用的高速桨还很重,所以效率会低点。

网友C:
由于材料特性造成的结构与性能方面的差距

网友D:
跟翼型有关吧,比如马刀桨,低速效率就挺高的

楼主:
感谢2至5楼的同学回复,配桨的学问还真不少,以后要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