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对于选机相当的迷茫....希望老手给出点解药

楼主(2014-08-23):
新手想入一家体型较小,功能齐全的小直机,可以在室内练习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型号的直机,

网友:
请排除美嘉欣F48

网友A:
建议先买模拟软件试下自己的能力吧,看有没有玩直机的天赋。

没钱就买那种一体的,usb插上就能飞,130左右,真机不可用
有点钱,买200-300,6通的,天地飞。以下所有遥控真机可用,不用重买,接收机可先不买
有些钱,400-700,8-10通,华科尔
不差钱,2800-不限,12通以上,外国货:futaba
手感和性能是成比比例的

玩个半年八个月的还有兴趣,技术应该可以买真机了
三千起步,上不封顶

你潜水比我长,应该了解得比我多
总结以上,压压冲动。

网友B:
100级的六通一堆,看你手里有没有遥控,如果有看是什么遥控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级的六通一堆,看你手里有没有遥控,如果有看是什么遥控再考虑。

手头有天地飞6A的控,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买模拟软件试下自己的能力吧,看有没有玩直机的天赋。

没钱就买那种一体的,usb插上就能飞,130左 ...

  以前2通的小玩具直机买了不少,飞着没意思.... 目前手头有天地飞6A控

网友:
绝对可以

楼主:
不知道要入什么型号的飞机,以及购买渠道?  某宝一搜,玩具一堆...

网友:
没有基础的话  小6通也不经摔  先练几天模拟吧

网友:
简单办法,最低价800往上走,你就发现了

网友:
。。爱折腾买个D7。。买小六通完事。。

网友:
模拟四面悬停过了后就可以考虑450打上了,过450以上的都没可以室内的了

网友C:
MINICP或V977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CP或V977都不错的

多谢前辈,我在某宝上找到这两款了  minicp是带遥控的   V977可以不选遥控套餐  因为我手头有天地飞6A 所以请教下前辈,选哪个入门好点

网友:
FBL100,炸到手软啊,我新买的100大大小小炸了几十回就是把十字盘连杆炸弯了,别人说飞小鸡会飞坏手感我不赞同,我认为飞了小机再飞450感觉450出奇的稳!手感提升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我在某宝上找到这两款了  minicp是带遥控的   V977可以不选遥控套餐  因为我手头有天地飞6A 所 ...

带控的V977比较适合 不仅稳而且很耐摔

网友D:
模拟器是你首先要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是你首先要买的

嗯,我有天6,带模拟功能的,之前一直在玩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