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为何GPS/姿态油门行程超过50%,手动20%以上电机才启动

楼主(2014-08-23):
naza v2为何GPS,姿态模式 油门行程超过50%电机才启动

软件设置里面摇杆行程是正常的,可是GPS/姿态油门行程超过50%,手动20%以上电机才启动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t8fg  +好盈30a      电调行程已经一个个校准过的,,,好盈电调没校准下的情况是电机完全不能启动的。。。。 )

网友A:
遥控器的微调怎么样?还有那个怠速你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微调怎么样?还有那个怠速你调了吗?

微调0    怠速我设置电机不动,
这是naza的怠速油门保护状态么

网友:
启动还是起飞?

网友:
先检查控的摇杆有没有虚位,线性如何。重新做所有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线焊在一起做。
包你药到病除

网友:
怠速我设置电机不动???飞控的怠速设置不动?你要设置动才可以啊

网友:
说明书中有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0    怠速我设置电机不动,
这是naza的怠速油门保护状态么

你试一下调你的怠速、可能系统默认怠速是最小、你的油到50就飞了呢?你调怠速是为了油门在低于50是我们知道飞机在通电、一切正常、只有等于、高于才飞!你是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