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新手好机,漂亮的YAK55 epp

楼主(2014-08-23):
yak55 820 mm 翼展, 10mm epp 月亮家的,超好飞,3D新手必备
补充下配置,我是利用我手头有的。 2208  kv1260  12a电调 3s 450电池(推荐500-550), 8043桨 不装轮子的,起飞重量260g,我飞行只能飞3分钟,下来3.8。每个人油门不同,飞行时间也不同

网友:
X宝,月亮家?

网友A:
对EPP基本无爱了,KT的好处理些。。

网友B:
想飞。。场地难找。。。室外看天吃饭。。还是继续直升机吧,450都比着玩意抗风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飞。。场地难找。。。室外看天吃饭。。还是继续直升机吧,450都比着玩意抗风的多

傍晚,早晨

网友:
。。早晚时间段不适合我,入魔就是飞的KT3D 后来实在受不了才投身直升机。。。

网友:
新手??  我看是老手

网友C:
请问垂尾的拉杆改成了碳杆么?没用拉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垂尾的拉杆改成了碳杆么?没用拉线吧?

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EPP基本无爱了,KT的好处理些。。

但是要性能必须epp,kt的优点是好加工,其实现在epp和kt的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请问,拉线是什么东西呀?不是碳纤拉杆或钢丝拉杆吗?

另外,请列下配置清单呢。。。LZ 技术好,飞得真潇洒。

网友:
楼主好身手啊!不知此机的总重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飞。。场地难找。。。室外看天吃饭。。还是继续直升机吧,450都比着玩意抗风的多

其实,我觉得EPP的场地更好找些,假如会吊机的话,手抛手降,非常方便和安全。
同时技术好,3级风是没有问题的。看到论坛高手在海边飞800mmEPP,3D毫无压力。
而450的话,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对场地的要求更高。

楼主:
我玩过很3台KT,自己做的,但是KT一炸就软 折,非常不适合新手,而epp买一台成品100左右,寿命远大于KT,所以不建议自己做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场地宽敞。北 京近郊吧?

网友:
基本维持大油门的飞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过很3台KT,自己做的,但是KT一炸就软 折,非常不适合新手,而epp买一台成品100左右,寿命远大于KT,所 ...

呵呵,谢谢,拉线,就是2条线拉着舵面,没见过,但基本明白了。新手,单飞,孤陋寡闻呀。。。
还是请你说说配置和飞机重量吧。。。。给新手多了解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EPP的场地更好找些,假如会吊机的话,手抛手降,非常方便和安全。
同时技术好,3级风是没有 ...

你都说高手了。。前期练习总得找个能降场地,就算草降对飞机损伤都不小。。。直升机随便找块农田就能飞了
你咋退直了?
我要有你那场地保准飞3P。。呵呵

网友:
这可不是新手

网友C:
谢谢!  拉线性能也这么好!

在请教下 用2206朗宇 12A   8043和8060 用2S有多大区别? 3DEPP机  还有9047 9060的区别,都是慢速浆。。我手里有不少8060和9060的。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拉线性能也这么好!

在请教下 用2206朗宇 12A   8043和8060 用2S有多大区别? 3DEPP机  还有90 ...

8060 9060 都不好,这个螺距相对与这么小的桨, 效率低,相同拉力,电路大出不少。很多人都这样反应,我自己手头也有8060的 不过没试过,下次试试。

我没飞过2206的,我手头有2208,就用了,本来我就没室内场地飞,室外也带风。干脆重型点,我觉得这个级别的飞机,350g都不是问题,我以前飞KT都是这个重量。

最关键的是 刚性! 动力足, 刚性足, 就可以。

因为找到室内大场地飞是不可能的,二是外场飞,没有风也不可能,最小也是轻轻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60 9060 都不好,这个螺距相对与这么小的桨, 效率低,相同拉力,电路大出不少。很多人都这样反应,我 ...

非常感谢!  室外动力好太重要了!

如果用2208 那电调就要20A了吧? 手里只有12A的。。。

网友:
这是世界名机吧?

网友:
好技术~ 飞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室外动力好太重要了!

如果用2208 那电调就要20A了吧? 手里只有12A的。。。

不用,我用的是12a, 我是2208 1260kv  8043桨。12a可以

建议买黑色8043桨 橙色那种太软,适合F3P的

楼主:
涂装,你懂的

网友E:
这哪里。。天这么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哪里。。天这么蓝

广西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