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傻缺问题·minicp那种小电池,只有动力线,没平衡线,怎么用308充电

楼主(2014-08-23):
308这类充电器既需要接动力线又需要接平衡线,怎么给这种小电池充电额····

网友A:
哈哈哈,无法平衡,华科尔不厚道

网友:
自己做个转接头。。1S并成3S不就完了。。不会做的话网上有线卖

网友:
308 有个选项 叫 非平衡充 LZ可以试试,我用它充精灵的电池都行

网友:
1S  直接充就行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
网上有一拖3,一拖6的转接线,几块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