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送戒指飞机

楼主(2014-08-23):
哥们儿结婚非要让我用我的飞机给他送戒指,那得多危险啊,前辈们给推荐个能送戒指的飞机,安全的,谢谢了!

网友:
精灵磁罗盘不用,纯姿态飞行

网友A:
多次飞行,一点问题都没有,注意一定要把磁罗盘线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次飞行,一点问题都没有,注意一定要把磁罗盘线拔掉。

大疆精灵

网友:
用小四通吧。

网友B:
飞艇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艇最安全

赞同!想起以前一位被桨打破头的新郎都后怕!

网友C:
推荐充气阿莫小鱼,技术好可以拉玛,不怕砸场可以精灵

网友:
蓝牙小飞机带保护篮的那些

网友:
戒子应该没多少重量 用V977试试

网友D:
多轴吧,实际上直升机危险不危险。还是比较相对。电子设备确实说不清楚,我用过700给人送过花,还不止一次。但你要说拿700往人群里飞。再怎么顶级的设备,你也没那么大胆。送戒指带上的那会突然飞几个飞机起来拉拉钟摆的效果远比直升机去送戒指好的多。你是要把戒指放姑娘手里呢,还是让姑娘去抓飞机下面的戒指呢。那悬停得多稳啊。不然你让姑娘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充气阿莫小鱼,技术好可以拉玛,不怕砸场可以精灵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吧,实际上直升机危险不危险。还是比较相对。电子设备确实说不清楚,我用过700给人送过花,还不止一次 ...

有道理,主要是他是内场,真不敢冒险,要是外场我还真敢用大飞机试试

网友E:
啦玛~~~我结婚的时候就自己飞的这个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啦玛~~~我结婚的时候就自己飞的这个送的~~

拉马是几通的

网友:
还是飞艇吧!!!!